求一个adxl345iic通信的连接图,我找到两个版本不知道用哪个

楼主(2013-05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好像没什么关系吧!

楼主:
那我先试试上面那个图的,下面那个图里的4.7k欧电阻我没有

网友A:
我好像有这个驱动的要不要帮你找找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好像有这个驱动的要不要帮你找找阿

淘宝店家的资料里应该有程序

网友B:
两个图没啥区别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两个图没啥区别呀

vs、cs、vdd端口附近连的不一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vs、cs、vdd端口附近连的不一样

两个电路其实是一样的

网友C(2016-01-23):
1、上图接法,CS可以用控制器控制,作复位用。也可以控制器控制进入SPI模式,下图不行,只能用I2C。
2、下图的VSS与3.3V之间的10欧电阻好像上电时VSS是逐渐升高的,感觉不合理。
淘宝卖的模块一般是上图。

网友D(2017-11-10):
上拉电阻使用4.7K和10K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