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磁通信如何实现?

楼主(2013-05-03):
各位好!
在一个密封的不锈钢壳体(厚度0.2mm左右)里,有块电路板与壳体外的另一个装置进行通信,原理是电磁通信。
请问应该如何实现?
结构图如下:

谢谢!

网友A:
用超声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超声波

您好!
请问用超声波如何实现,市场上有模块化的吗?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,请指导!谢谢!

网友A:
超声波也不一定能成功,但我个人以为值得尝试一下。你可以买个超声波测距模块,做个简单的半双工通信尝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