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侠帮我看下,怎么解决三极管漏电

楼主:
2个IO口直接跟单片机相连,一个输出高电平(3.3V)让电路工作,一个做输入,检测到高电平时代表检测到声音。没有声音是单片机
睡眠,检测有声音时唤醒单片机工作。
睡眠时MIC_POWER输出高电平 3.3V,这时电池的静态电流有3MA了,断开时只有几UA。
是什么样原因引起的?怎么解决?
感觉是三极管漏电,但为什么会这么大

楼主(2013-05-03):
主要是静态时,电流有3MA,把MIC_POWER断开就正常了,才几uA,但是检测MIC又需要高电平

网友A:
我语文不好,不大能理解

网友B:
这个电路本来就一直有电流。
你可以在需要检测的时候,打开电源,延时一段时间再检测。
静态电流不可能3mA吧?除非MIC_IN接了其它负载。

网友C:
楼主提供数据恐有误。
Q2饱和,电流也不可能有3mA之多。至多3.3V/10kohm=0.33mA。

网友D:
按照图上的数据,静态电流应该是零点几毫安啊,除非原件损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路本来就一直有电流。
你可以在需要检测的时候,打开电源,延时一段时间再检测。
静态电流不可能3mA ...

MIC_IN 连接的是MCU 的IO口,作输入。
静态时,电池确实耗电3MA,断开MIC_POWER时,静态电流就只有几uA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MIC_IN 连接的是MCU 的IO口,作输入。
静态时,电池确实耗电3MA,断开MIC_POWER时,静态电流就只有几uA了 ...

MIC_IN作输入?谁的输入?

有一种可能:你的MCU引脚错误设置成输出低电平或者MCU掉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MIC_IN作输入?谁的输入?

有一种可能:你的MCU引脚错误设置成输出低电平或者MCU掉电。 ...

重新编辑了下问题
查了下,输入输出没有错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重新编辑了下问题
查了下,输入输出没有错啊

“查了下”。
为何不将MCU_IN线断掉检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“查了下”。
为何不将MCU_IN线断掉检查?

额...确实是这个IO耗电,断开MCU_IN之后,电流就变成0.2MA了
这个IO只是只作输入啊,如果三极管没导通,也就下拉低而已,怎么会耗电呢

楼主:
如果2个IO口都断开,那么电流只有1UA,正常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额...确实是这个IO耗电,断开MCU_IN之后,电流就变成0.2MA了
这个IO只是只作输入啊,如果三极管没导通, ...

IO口下拉,正是耗电根源。

网友C(点评):
这个图直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IO口下拉,正是耗电根源。

麦检测到有声音输入,MCU正常工作,耗电是可以认为正常的。
关键是没声音输入,MCU处于休眠模式时(又没唤醒工作)也耗大电流,那是不可以的。
我的理解是,没声音输入,三级管不导通,漏电也只是漏一点UA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谢谢,能有什么办法避免吗

网友A(点评):
见13楼或看MIC IN部分电路

网友C:
我的理解是,没声音输入,三级管不导通,漏电也只是漏一点UA级

无声音输入时,MCU处于什么状态?此时对MCU是否供电?还是对MCU供电但MCU处于休眠状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理解是,没声音输入,三级管不导通,漏电也只是漏一点UA级

无声音输入时,MCU处于什么状态?此时对MCU ...

没有声音输入时,MCU处于休眠状态,MCU一直电池供电,MIC_POWER一直输出高电平3.3V,MIC_IN处于输入状态(低电平),这时Q1的基极是高电平,不导通,Q2的基极也是高,不导通,所以MIC_IN检测到底电平,不唤醒。

只有有声音输入时,2个三级管的基极都是低电平,导通三级管,MIC_IN检测到高电平,唤醒MCU。MIC_IN是输入IO,没有其他电路,内部也不上下拉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有声音输入时,MCU处于休眠状态,MCU一直电池供电,MIC_POWER一直输出高电平3.3V,MIC_IN处于输入状态( ...

耗电量太大的问题先放一边。
1、Q1Q2是线性工作,并非导通截止两状态工作。
2、即使Q1或Q2中有电流就算导通,认为是开关工作,Q1Q2是两级反相放大,不可能同时导通或同时截止。你那句“这时Q1的基极是高电平,不导通,Q2的基极也是高,不导通”显然错了。
3、MCU的IO引脚作为输入端,应该是高阻态,不可能是低电平,怀疑你这句“MIC_IN处于输入状态(低电平)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耗电量太大的问题先放一边。
1、Q1Q2是线性工作,并非导通截止两状态工作。
2、即使Q1或Q2中有电流就算导 ...

是的,我模拟方面比较差劲,只是知道高低电平导通截止方面
输入脚的高低电平一般都是靠外部供给的吧,我用示波器测的时候是0.5V的样子,所以认为低电平了。
一直在学模拟了,不过这些要慢慢积累和学习的。
我是想知道原因,还有怎么修改好电路。。。如果是电流漏电,漏的也太多了,漏到哪里去了,我该怎么避免它,换成NPN型的,或者是MOS管是否能解决,谢谢。

网友C:
“漏到哪里去了”
14楼Lgz2006已经画得非常清楚了。

“我该怎么避免它”
检查MCU状态,最好再查阅datasheet,休眠状态引脚是什么状态。

“换成NPN型的,或者是MOS管是否能解决”
这个问题,牵涉到你的整个系统是个什么要求,MIC信号放大后是否还有其它用途,等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“漏到哪里去了”
14楼Lgz2006已经画得非常清楚了。

突然发现,给电路供电时,输入脚就有波形了,所以MCU一直处于,一睡觉就马上唤醒工作。。。所以相当于没睡觉。。。耗电了,哎...

外部的声音已经很小了,可能是信号倍数太大了,这时输入脚有波形

网友E:
将Q2换为NPN管

网友F:
mic in处应该是一个脉冲波形,C1是耦合作用,两个三极管有放大脉冲作用,你在MIC IN口前加一个2K2的电阻看看。

网友G:
还是回头翻翻教科书吧!…问多了、人家解答:但还是一头雾水!十四楼己“话”得很清楚了!接下去…大家都会觉得无趣的!适可而止吧…

网友H:
只为了检测电平的话。
可以考虑用JFET

网友I:
我感觉是你的工作点设的不好,Q1,Q2构成一个两级放大电路。你应该让第一级处于放大状态,它的回路电阻大,工作也耗电不多。第二级无信号处于截止状态,利用信号的半周来导通,无信号时才能省电。按照这个思路,第二级就应该选用NPN管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感觉是你的工作点设的不好,Q1,Q2构成一个两级放大电路。你应该让第一级处于放大状态,它的回路电阻大, ...

谢谢,很好的建议

楼主:
感谢大家,硬件不怎么在行,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。
主要是IC内部问题,刚开始设置为输入脚,不上拉也不下拉,电流大。
后天试了试改成下拉,电流就变小了,耗电约0.2MA,虽然还很大,但根据使用场合勉强能接受。

网友D:
从这个电路图看,作者是想实现这个效果:有声音,micin输出高;没有声音,micin输出低。
3mA电流应该是连接micin的那个IO口子吸入了。
R2、R3、R4三个电阻阻值设置不合适,会使micin一直输出高电平,不管有没有声音,你可以量一下。
R2改成1M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从这个电路图看,作者是想实现这个效果:有声音,micin输出高;没有声音,micin输出低。
3mA电流应该是连接 ...

确实是给输入脚的IO口吸进去了,也不知道内部是怎么原因,改成下拉就没事

也不是一直输出高,没有声音时是低的

网友D:
可以在micin那里串一个10k的电阻。

网友A(点评):
好ID,一股清香

网友J:
R4阻值不对。否则不可能是那么大的电流。

网友K:
你这个3MA确定是三极管在用这个电流吗!!!像这种简单的电路可以很好排除的,,哪个元件在用,
你这个声音传感器不用电流吗??
个人感觉不像三极管漏电,。。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