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2291运用调试请教高手指导

楼主(2013-05-03):
运用TM2291
信号感应控制5V高低电频输出,
调节远距离应怎么调节,
原本R7为1M,我加大到2M会引起不受控制,
电路板需要屏蔽外界信号吗,

网友A(2013-08-13):
TM2291的问题解决了吗?
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芯片.
希望能够帮到您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