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求助:反激电源输出纹波过大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05-03):
频率多少?

网友B:
反激纹波是与生俱来的,避无可避:
1,保证环路已经优化好
2,低频纹波过大,加大输入母线电容;
3,开关频率纹波过大,加大输出电容,换高频低阻电容,多个并联进一步降低ESR.
4,若在DCM可以使其工作在CCM
5,若你所说的"纹波"是在开关开通或关断时的高频噪声:关断噪声,可以优化开关吸收电路,优化变压器;开通噪声,输出整流管加RC吸收,若工作在CCM,如果可以的话,可将其改为DCM(注意和4的区别)
6,加滤波器

网友C(点评):
此回答已经全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