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多点温度控制系统

楼主(2013-05-03):
用数字温度传感器18B20实现10点以上环境温度检测,单片机分析各点数据,显示出各温度点数值,并能实现温度超限报警。实际只用4个传感器
二、基本要求
统供电电压:DC5V。
1、精度:1度。
2、有18B20的信号线连在一起,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实现所有器件的读,真正的一线传感器。
3、四个数码管(两位显示地点编号,两位显示温度),三个指示灯(报警灯,设定指示灯,工作状态灯),四个按键。
4、工作状态,1 间隔3秒循环显示各点温度,工作状态灯闪烁 2 固定显示某点温度,工作状态灯常亮。
5、可以设定各点报警温度值。
6、某一个地点产生报警后,报警灯闪烁,蜂鸣器响,数码显示报警地点编号和温度,若是有多点报警则间隔 2秒循环显示。

用的是89c52单片机P1.4到P1.7接四个按键,P0口接4位一体数码管,中间用74hc573驱动,P2.7到P2.4接数码管位选段,P2.3 P2.2.P2.1接3个状态灯,平、P2.0接蜂鸣器报警电路,P1.0接传感器,
求高手指导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T

一样吗?求程序

网友B:
伸手党。  自己网上搜搜,找点类似的修改。

网友C(2013-11-08):
A!!
怎么都调不通啊!表示郁闷啊!求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