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430读取不同大小SD卡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03):
最近在做一个读取SD卡的例程,用的430的5529单片机。
现在遇到的问题是:
同一个程序对于2G的SD卡可以正常复位初始化,并且能够进行读写
对于1G的SD卡则连复位都无法成功
对于4G的SD卡,可以复位,初始化成功,但是读写总是返回错误
- -|,已经纠结很久了,请各位高手指点下小弟,是不是不是大小的SD卡的时序不一样。

网友A:
估计就那些时间参数上面的问题.

网友B:
我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,我的程序对sandisk 2G的卡 可以初始化通过 但是 金士顿的就不行  我还没有去找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,我的程序对sandisk 2G的卡 可以初始化通过 但是 金士顿的就不行  我还没有去找问 ...

和我一样,我也是金士顿的读不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