抑制开机浪涌电路不起作用,求大侠指点

楼主:
我用18V电源接DC\DC转成5V,由于DC\DC模块起机浪涌电流大,导致18V输出电源保护。现在想用个浪涌抑制电路解决,仿真成功,但实际电路不起作用,高手看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。(这里的参数有些大,是为了效果更明显。)这DC模块浪涌的原因是由于RCC电路反馈缓慢造成的,顺便求其他解决方法。

网友A(2013-05-03):
是不是弄个 NTC 试试

网友B:
先拿NTC试试,顺便上份资料。不是广告,就是资料。

楼主:
这里电子材料匮乏啊,周六去电子市场转了一天没转到,今天直接用串电阻试了下,结果后级DC模块起不来,有点怀疑RCC启动电流不够起不了机,感觉用了NTC也会一样,然后等NTC发热了它再起,还是一样的一个高浪涌

网友C(2014-12-14):
用个  抗浪涌的 的 5v 稳压雅 元件

polyzen  请参考

网友D:
加了NTC都不行?!你是不是用的NTC参数不太合适?!最大稳态电流大于DC模块正常工作电流,NTC达到最大稳态电流还要抱着DC模块能够启动起来,不然NTC就白用了!
不过这有有个过流保护电路的图,控制R2找到合适的电流,你参考一下。

网友E:
顶楼的思路还是没错的,问题是,楼主你到底知不知道电源稳定下来需要多长时间?还有在电源稳定之前负载电阻多大为合适?

俺的建议是实验时尽量用较大的时间常数,以及较大的等效电阻,然后往小调···

感觉是等效电阻不够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