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USB LED灯控制器

楼主(2013-05-03):
研究低速率USB数据传输协议和LED发光二级管恒流PWM调光驱动技术,采用单片机模拟USB接口通信,设计了可调光白光LED灯,采用大功率LED 恒流驱动方案,可实现对LED 台灯的PWM 多级调光控制。要求LED台灯稳定高效,功能丰富,能够满足家庭实际应用的要求。利用ATmega6单片机,希望哪位大神帮忙把设计思路讲下,我是零基础,真心不懂

网友A:
模拟USB不是普通百姓可以玩的转的,楼主还是早点改方案吧.;P

网友B:
ATmega6单片机? 好象没这个型号?

可以用VUSB来模拟,不太复杂
http://vusb.wikidot.com/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ATmega6单片机? 好象没这个型号?

可以用VUSB来模拟,不太复杂

英文网站,原生态呀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ATmega6单片机? 好象没这个型号?

可以用VUSB来模拟,不太复杂

估计应该是16

网友E:
ATMEL 新出的ATXMEGA E5 比较适合调光,你可以去了解下

网友F:
vusb 模拟usb只有这个选择 然后描述符里建一个hid设备(免驱) 然后 在上位机软件里引一个usblibrary的库 发送数据到avr
然后avr接指令 变成pwm的值
打完收功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vusb 模拟usb只有这个选择 然后描述符里建一个hid设备(免驱) 然后 在上位机软件里引一个usblibrary的库  ...

不错  很好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不错  很好

既然版主发话了 我在说点细节
usb两个脚必须有一个在中断上 且两个脚必须在一组io里
我记着好像是usb必须50ms poll一次 不然就无法识别
就是说你的main循环每次必须在50ms内结束
另外就算你仔细研究了vusb里面的项目 你也会发现hid 从pc到avr的代码几乎没有
hid部分都是从avr到pc的 原因是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是基于usb继电器和模拟键盘鼠标的这两个项目
usb继电器项目需要驱动 也是后来的usbasp的起源 键盘鼠标都是hid但是都是单向的
不过还是有处理办法 具体来说就是描述符的事情
你得下个usb.org的描述符生成器好好研究一下
最后要注意每一帧最大8字节 另外 pc端发送时要在开头补一个字节
补一个字节这个事情是我用时间和强运换来的经验,感谢我吧
就这些~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既然版主发话了 我在说点细节
usb两个脚必须有一个在中断上 且两个脚必须在一组io里
我记着好像是usb必 ...

usb两个脚必须有一个在中断上 忘了是d+还是d- 你可以自己看看
要使用5v芯片 别忘了在d+ d-用齐纳管 不然有些机器识别不出来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既然版主发话了 我在说点细节
usb两个脚必须有一个在中断上 且两个脚必须在一组io里
我记着好像是usb必须 ...

很不错  感觉都可以开个新帖子来分享一下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