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充电器]
请教镍氢电池充电器的设计

楼主:
兄的是设计软件见长,硬件电路知识一般。
现在需要一款发电机整流后对6V/100AH镍氢电池的充电电路,电池同时向用电电路供电,7×24连续工作,最大充电电流超过5A即可。有人建议使用下面的电路:

不知可否?
或者有其他的推荐电路。
请指教,谢谢

楼主(2013-05-04):
有人能帮帮我么?

楼主:
能告诉我一款跟这个功能类似/相同的芯片么?

网友A:
要是真的一点都没搞过,一两句话怎么说呢,控制器倒是大把可以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是真的一点都没搞过,一两句话怎么说呢,控制器倒是大把可以实现

稍微提及1、2呢?

我已经决定了用恒压充电,已经让师傅去做样品、测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