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上jlink调试stm32f103x的I2C1会死掉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3-05-03):
连上jlink调试stm32f103x的I2C1会死掉是什么问题?我仿真时发现程序死在while(!I2C_CheckEvent(I2C1,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;

但是我把jlink去掉重新运行程序却正常!请问有人遇到这种情况么?怎么处理?

网友A:
Jlink是不是和i2c1  引脚复用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Jlink是不是和i2c1  引脚复用了?

不会吧 jlink我用swd的,和i2c1扯不上关系呢。
i2c1管脚用PB6,PB7的

网友A:
那就不知道了

网友B:
看看是不是线序选错了   或者是电路的虚焊造成的  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得问题

网友C:
I2c 总线的好多器件是有时间保护. 如果在 I2c 的通信中, 调速器中断了 CPU, 就可能导致 I2C 总线失败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是不是线序选错了   或者是电路的虚焊造成的  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得问题 ...

线序应该不会错的,因为取下jlink ,单片机的I2C1可以正常运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I2c 总线的好多器件是有时间保护. 如果在 I2c 的通信中, 调速器中断了 CPU, 就可能导致 I2C 总线失败. ...

我的程序只有i2c1运行,其他外设都没打开,连上jlink仿真后运行,就死在那里;如果去掉jlink,程序正常。仿真没有中断cpu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