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求芯圣IC或易开发的其它低价MCU

楼主(2013-05-03):
正在筹备自己的公司,准备找个简单低价的MCU,现手上有两个案子要用到,以后有低端的产品也不用再选IC。
指明芯圣是因为之前只用过EMC153和这个——HP18P系列做了十几个项目,比较熟;带烧录功能的仿真器和开发环境用起来也比较方便。如果有其它方便开发、带可校准的IRC功能的MCU也可以。
请发邮件到12617486@qq.com 或QQ联系。请提供IC的资料,说明能否提供开发工具(或如何购买开发工具), 1K/月及10K/月的价格,大批量时能否代烧录及代烧录的价格。

网友A:
可以联系我,我可以帮你联系到各家IC的原厂和代理

现在我们在搞一个平台,把国产MCU的资源进行整合,
用户只需指定相应的MCU内部资源,就可以找出相应的器件型号,同时还有芯片的参考价,原厂或代理商的联系方式。

网友B:
,楼主可联系我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联系我,我可以帮你联系到各家IC的原厂和代理

现在我们在搞一个平台,把国产MCU的资源进行整合,

你这个平台什么时候搞好?怎么访问?

网友D:
其实每家的价格都差不多了。

网友E:
楼主你好 可以联系我 我们有专业的技术服务

网友F:
低价mcu  过程还是很多的  芯圣做的价格已经差不多了   不过我们之间可以慢慢聊聊  的

网友G(2013-08-31):
呵呵.我们有一颗,开发可以用EM78P153S开发很方便的.程序直接用,管脚一一对应.性价比高,保密性强,能工作到1.6V,是理想的绝佳芯片.

网友A:
目前的153正面临制程工艺的升级,从0.35升级到0.18
0.35工艺中,芯圣应该算价格低的了
飞林用的0.18制程,不考虑NRE成本,单片成本要低很多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联系我,我可以帮你联系到各家IC的原厂和代理

现在我们在搞一个平台,把国产MCU的资源进行整合,

版主的这个想法太好了,早该做了,要不选型真的是太费事,费时间了,既要考虑价格,货源,还有资源,封装,以后生产方便,维护便利等等因素太多,选型有时会花费半年一载的时间(包括买来样品,做样机不合适,又重来)。支持

网友I:
请问大家
有款底部印有:
     XA1020
     1227 18PM
    NCSNT
那家单片机

网友J:
易开发,价格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