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单片机控制开关!求大神!

楼主(2013-05-03):
用AT89C51单片机控制DC/DC的转换;
(1)控制MOSFET管的关断。
(2)用到PID闭环控制,电压电流检测,人机界面。
(3)电压范围大约0-24V到5-12V这样子。
(4)只需要仿真就行,需要原理图,谢谢大侠。

网友A:
什么闭环控制都是虚的。
第一步是你能控制单片机输出不同频率,不同占空比的波形
第二步是用这些波形分别去驱动MOSFET管子,看输出电压是否达标,如果你所有的波形都试过,还是不行的话,电路要改了
第三步才是闭环控制

网友B:
你是想用单片机产生PWM波呢还是用专门的芯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想用单片机产生PWM波呢还是用专门的芯片?

单片机产生,89C5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闭环控制都是虚的。
第一步是你能控制单片机输出不同频率,不同占空比的波形
第二步是用这些波形分别去 ...

关键电路都弄不出来!求教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关键电路都弄不出来!求教!

:L花点钱找人做吧

网友D:
像是学校里老师出的题目。

89C51单片机产生PWM,只能软件定时产生,这要累死单片机,89C51根本没有时间去PID闭环控制、电压电流检测、人机界面。
用有硬件PWM的单片机来产生PWM信号,要容易得多,若单片机带A/D则实现电压电流检测很容易。
换单片机吧。

网友E:
DC TO DC 还是用模拟电路或模拟IC。数字反映慢,动太负载特性差,除非你的负载固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像是学校里老师出的题目。

89C51单片机产生PWM,只能软件定时产生,这要累死单片机,89C51根本没有时间去P ...

嗯  但是我们学过的就是89C51 别的都没接粗过  求大神指点指点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嗯  但是我们学过的就是89C51 别的都没接粗过  求大神指点指点!

具有PWM输出的单片机现在有很多,这些单片机内部定时/计数器只要向一个寄存器写入数据,该定时/计数器就自动在引脚上输出PWM脉冲,其周期取决于定时/计数器的时钟和最大计数值,占空比则由另一个寄存器数值决定,程序不必再干预。例如PIC系列单片机,或者AVR系列单片机。
51系列单片机没有此功能,所以若要输出PWM,必须程序时时干预,那就没有时间干别的工作了。
所以,要么改用具有PWM输出的单片机,要么如9楼建议,使用专用的控制芯片。
台系厂商好像有和51指令兼容,同时又有PWM输出的单片机。你可以查查看。

网友F:
LZ,你还是换单片机吧 ,等你用别的单片机搞定了,在换89C51来试试,

网友:
只能说AT89C51没有硬件PWM
但是不能说51系列单片机没有硬件PWM

网友G:
电磁炉里面的单片机控制IGBT
这个资料跟楼主的要求相接近

如果还是看不明白 , 那么就真的没有办法

网友:
我估计
即使按照楼主的要求画出原理图
楼主还是有一大堆疑问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
mark   一下,电磁炉的资料很好

网友I:
可以考虑有定时器模块的单片机 如:MSP430根据需要配置好定时器  打开定时器就可以
AD采集可检测电压;其他就是写程序了

网友J:
用单片机做电源,没有做过!不过学生阶段如果能做出,应该很不错的,先不要追求那些所谓的电器参数,先有输出,在慢慢整、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可以考虑有定时器模块的单片机 如:MSP430根据需要配置好定时器  打开定时器就可以
AD采集可检测电压;其 ...

MSP430没学过,我是做毕业设计的,只想用89C51做,而且就只想要原理图,不需要仿真和实物,不知道能否帮我设计出来,可行性不需要多考虑。

网友K:
下了好多电磁炉资料

网友L(2013-10-18):
如果你们的老师制定你用at89c51做,我只能说,你们老师是不负责呢还是已经脱离实际项目很久了呢

网友M:
这个不错,电磁炉的资料不错

网友N:
引用 网友G:
电磁炉里面的单片机控制IGBT
这个资料跟楼主的要求相接近

这个可以参考。原理差不多。

网友N:
LZ如果要做升压稳压的话,可以参考一下电力电子的教科书上,有很多直流升压的电路。

另外要求闭环,你就用AD采一下输出电压吧,高了将占空比调低点,低了将占空比调高点。

做毕业设计,这样的负反馈就足够了。

网友O:
去年有一个毕业生的题目也是这样的,就是比你少了人机界面,不过人家是实物做出来的

网友P:
这个不就是数控电源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