物联网方案为什么都要和zigbee比较?(sinanjj 请进)

楼主(2013-05-03):
不管准备用什么方案,wifi、315/433、bluetooth、z-wave 为什么都会和zigbee比较一番。这说明什么?说明zigbee才是物联网中的王者。论坛里的sinanjj 很不看好zigbee,个人感觉比较偏激,大力鼓吹gainspan有广告嫌疑。
提出几点供讨论:
1、传输速度:毋庸置疑,wifi绝对有明显的优势
2、低功耗。不得不承认zigbee的功耗普遍要比wifi低,其实功耗问题是根据使用环境而定的。
3、组网能力,wifi组网能力是肯本和zigbee没有可比性的,不再一个量级。不管zigbee 6跳还是8跳,wifi能跳几跳,呵呵
4、抗干扰能力,这个跟不用说了,wifi的抗干扰最差,22M的带宽和2M带宽信号那个更容易被干扰?
5、激活时间,zigbee ms级的 wifi那?
6、协议复杂度:802.11 b/g/n和802.15.4那个复杂这个不用多说了吧 sinanjj一再支持的gainspan的gs2000不也是支持802.15.4zigbee了,这说明了什么?
7、供应商:低功耗wifi有几个厂商, zigbee有多少厂商,你不想让你产品方案受制于人吧?
8、成本:这点最关键,上面的几点都是扯淡。还不知道那家的wifi比zigbee的低?wifi不把成本降下来想灭了zigbee三个字 不可能
纯属个人观点,欢迎讨论指正。物联网最终会走向何方?还是要看科技如何发展

网友A:
说到物联网很容易想起zigbee来

网友B:
论战有理!欢迎讨论
花生瓜子的卖,小板凳出租……

网友C:
楼主,你要,@sinanjj,否则他都不知道,你在呼叫他。

网友D:
各有各的长处吧。。。没必要一棒打死。、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、、

楼主:
在当今短距离无线通信领域,没有真正的王者,只有适合的技术。

网友E:
这个东西很好理解。打个比方你说到一个单反的话题,第一想到的是尼康跟佳能,而不是索尼。不是索尼不好,而是它太强大了领域太广了,反而让人想不到它。相比之下尼康跟佳能就显得专业一些。Zigbee也一样道理,因为它的应用领域也基本只局限于物联网,而wifi,蓝牙等就不一样了。
功耗什么的远远不是第一考虑因素,如果手机只为了待机,诺基亚也不会败的那么惨。
消费者永远不会跟你讨论那么多,我家里有了wifi为什么还要多个zigbee呢?
扯远了,只是想说其实这不仅仅是个技术的因素。而我们工程师呢,眼里只有这些,这很悲哀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这个东西很好理解。打个比方你说到一个单反的话题,第一想到的是尼康跟佳能,而不是索尼。不是索尼不好,而 ...

智能家居不解释,3G完败,我家装个火灾报警,每个月都要给中国移动贡献钱,很揪心。
同样我每煮一次饭还要给电信钱,更想不通。

网友G:
zigbee 根本没法满足智能家居组网需要的流量,套内电力线组网,外接WIFI和WLAN才是正道。现在的小区一般都光钎到户了。
内部组网直接电力线是最合适的,无需外接插头,无需网口!只要用电设备插上电源就好。

网友H:
各有各的好处,都有其适用的场合,不要一提物联网就想到了ZIGBEE,
pa2792说的就很有道理,智能家居用电力线通信是首选,不用另外布线,成本最低
我等电工,不要只从技术角度考虑问题,要考虑用户的核心需求到底在哪里

网友I(2013-06-06):
我不楼主找的那个人
两个协议我都研究了。发表点看法 请拍砖

1、传输速度:毋庸置疑,wifi绝对有明显的优势
2、低功耗。不得不承认zigbee的功耗普遍要比wifi低,其实功耗问题是根据使用环境而定的。
   这个确实,但如果wifi硬要实现低功耗的话,差距不会那么大,功耗主要分两部分:RF芯片(die)部分 和数字基带MAC部分
         RF芯片(die):大家都是2.4G,如果大家传输距离一样,传输数据量等同的情况,我想RF部分不会差别很大
        数字基带MAC部分:如果wifi只实现802.11b ,那么基带部分都有DSSS,802.11多个CCK, MAC 802.11稍微复杂点; 加密都有AES 802.11 多个rc4
   如此算下来WIFI数字部分面积稍大 当然频率也高些。
   功耗确实会高些 ,但不会像很多zigbee的宣传的数量级上的差别
3、组网能力,wifi组网能力是肯本和zigbee没有可比性的,不再一个量级。不管zigbee 6跳还是8跳,wifi能跳几跳,呵呵
   wifi的组网能力是基于TCP/IP 这个能力我想那个强大 很明显
4、抗干扰能力,这个跟不用说了,wifi的抗干扰最差,22M的带宽和2M带宽信号那个更容易被干扰?
5、激活时间,zigbee ms级的 wifi那?
    WIFI一般应用层都是基于OS的,这样比较wifi连接时间当然慢
6、协议复杂度:802.11 b/g/n和802.15.4那个复杂这个不用多说了吧 sinanjj一再支持的gainspan的gs2000不也是支持802.15.4zigbee了,这说明了什么?
     协议:我只想说 天下**一大抄,看你会抄不会抄
7、供应商:低功耗wifi有几个厂商, zigbee有多少厂商,你不想让你产品方案受制于人吧?
8、成本:这点最关键,上面的几点都是扯淡。还不知道那家的wifi比zigbee的低?wifi不把成本降下来想灭了zigbee三个字 不可能
纯属个人观点,欢迎讨论指正。物联网最终会走向何方?还是要看科技如何发展

网友J:
引用 网友G:
zigbee 根本没法满足智能家居组网需要的流量,套内电力线组网,外接WIFI和WLAN才是正道。现在的小区一般都 ...

这个比较在理

网友K(2014-06-13):
引用 网友G:
zigbee 根本没法满足智能家居组网需要的流量,套内电力线组网,外接WIFI和WLAN才是正道。现在的小区一般都 ...

电力线组网几乎没有 可行性,从有互联网开始这方面就已经有人在研究了,现在还没所以然。

网友L:
套内电力线组网的想法到时很美好

网友M:
    我大概04年的时候玩过一阵Zigbee,当时不论是组网能力、价格还是功耗都只能用一个字“烂”来形容,当然这个不能苛求,毕竟算是个新生事物,虽然当时Zigbee联盟及其宣传看起来也是热火朝天。
    但即使是现在,我也对Zigbee抱有深深的怀疑(单论个体成本和价格,zigbee相对于wifi有多大优势我是没看出来,wifi一年出货量多少zigbee又有多少?从纯硬件的角度,成本功耗之类的与技术无关与应用场合、产品定位以及出货量等有关)。
     90年代初,就有很多人在搞电力线通信,但到目前为止发展得怎样,相信大家有目共睹。当然,这里面有很多客观原因,地域广阔,网络建设水平参差不齐,蛋糕如何分配等等,但发展这么慢肯定也还有其他的技术问题存在(比如中继能力?)。这个我也是外行,纯属猜测。
     我对wifi也只是用过,谈不上了解,但对于智能家居或者物联网的应用来说,我更看好“公网的无线+wifi”,zigbee充其量能放在空调或冰箱之类的家电中做做开关控制什么的(也许还不如用电力线做控制来的实用,这点能力相信电力线通讯搞的定),妄图组一个有几十万节点的大网(这是zigbee引以为傲的论点之一,其他包括低成本和低功耗),个人觉得既不现实也不靠谱。

网友N:
LZ所说的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,或者说无从谈起。

提问这些问题就是空对空,概念对概念。

1、传输速度:毋庸置疑,wifi绝对有明显的优势。
---------wifi最初的标准才1Mbps。信号不好的情况下,wifi自适应也能到很低的速率。你可以看看你目前的速率,反正一般不到几百兆bps。信号不好的情况下,优势不到哪去。
2、低功耗。不得不承认zigbee的功耗普遍要比wifi低,其实功耗问题是根据使用环境而定的。
----------------这个跟协议没关系,主要是跟写程序的人有关系。。。
3、组网能力,wifi组网能力是肯本和zigbee没有可比性的,不再一个量级。不管zigbee 6跳还是8跳,wifi能跳几跳,呵呵
-----------------这个同上,只跟写程序的人有关系。。。
4、抗干扰能力,这个跟不用说了,wifi的抗干扰最差,22M的带宽和2M带宽信号那个更容易被干扰?
-------------你这个带宽里要是没有干扰信号,他干扰个毛球去。抗干扰给带宽有个毛球关系?我就干扰你用的那个频段,你用什么协议都不好使。
5、激活时间,zigbee ms级的 wifi那?
----------------这个参数不知所云。。。。。激活时间????睡眠醒过来的时间还是什么?如果是RX状态,是没有激活时间的,如果是醒过来的时间,这只跟初始化那些部分有关系,确切的说是跟写程序的人有关系。。。

6、协议复杂度:802.11 b/g/n和802.15.4那个复杂这个不用多说了吧 sinanjj一再支持的gainspan的gs2000不也是支持802.15.4zigbee了,这说明了什么?
--------------------这个底层协议,他复杂不复杂跟你写程序有半毛钱关系,都是底层协议,数据包层协议都差不多。802.11n高速度用的一些技巧,在嵌入式领域不会使用,所以放心,实际上都没那么复杂的。

7、供应商:低功耗wifi有几个厂商, zigbee有多少厂商,你不想让你产品方案受制于人吧?
-------------你知道zigbee联盟不,你知道他的主席是谁的人不。wifi没有一个什么联盟可以牛叉叉的说改就改协议。

8、成本:这点最关键,上面的几点都是扯淡。还不知道那家的wifi比zigbee的低?wifi不把成本降下来想灭了zigbee三个字 不可能
---------------成本,只取决于数量。因为硅片成本是一定的,而图纸授权,只取决于人的贪婪程度,当有一个很大的量时候,人的贪婪总是可以被满足的。

网友O:
看行业,工业领域还可以玩,智能家居肯定不行

网友O:
ZIGBEE需用用的ZIGBEE网关,用WIFI家里的路由器天然可使用。

网友O:
GAINSPAIN的模块确实不错,功耗相对于其他WIFI模块,是偏低的,但是不知道国内做配套APP和云平台的公司。

网友P:
不过这个东西工业上用的确实很多,我觉得逐渐也会走进每个人的家庭里

网友N:
引用 网友O:
GAINSPAIN的模块确实不错,功耗相对于其他WIFI模块,是偏低的,但是不知道国内做配套APP和云平台的公司。 ...

谁会把蛋蛋放进别人手里。

还是自己找圈内朋友做。

实际上这类似挖金矿阶段,风险很高。

网友Q(2014-07-15):
干嘛非要争WIFI和Zigbee哪个好那个坏。  感觉你们一直在争啊。

明显的各有优劣啊, 我们现在就是Zigbee和WIFI同时使用, 使用场景,应用不同而异。

网友R:
为什么要这么关心协议,管你什么协议,自己定义点对点就可以,用的起智能家居的目前都是有钱人,讲究的是安全安全安全!!!

网友S:
新人,,,觉得wifi是未来。。。。 zigbee的价格是个问题,太贵,很难普及。wifi目前普及率很高,家庭一般都有wifi,很多普通人都知道wifi,没多少普通人知道zigbee。。。。。说的是普通人

网友T:
个人同意11楼观点

网友U(2014-08-22):
对智能家居,我个人怀疑,未来肯定还是主流有线,理由很简单,安全。所有无线都怕干扰。wifi的2.4G其实已经很满了。5G穿透力太弱。还有一点很重要,智能家居是高度成本压力的。必须便宜。

网友V:
感觉大家都是在讨论哪种好或哪种要淘汰,其实站在用户的立场:
1. 冷启动组网时间短, 简单的说,万一家里掉电后,重新来电时,我还要等所有的所谓的智能家居上电连网,然后才能简单的控制打开电灯这个最简单的智能家居的应用。
2. 稳定。如果智能控制个电灯打开关闭都要按几下才行。那这个用户体验也忒差了点。
站在开发者的立场, 例如客户可以拉有线,那就设计有线的(网线), 适合客户开始装修前就开始布线。 假如客户是后需求的,也就是已经不允许外拉线的情况下,选择一个最稳定的,先不考虑成本吧,现阶段。。。,也别比较什么功耗什么的了。
ZIGBEE和WIFI谁更稳定?

网友V:
弱弱地问问,你们所讨论的功耗是指对于产品使用电池还是使用市电来说的? 如果是电池,我不免要吐一下, 我相信绝大多数使用者都不会想着去给您的产品换电池,不管是一年还是两年一换。。。

网友:
要是我做主机,检测节点用ZigBee,控制节点用433或WiFi,不能那么多传感器都接市电吧

网友W:
这个各有所长 个人认为可以相互兼容一下 这样可以更综合

网友X:
不太熟悉智能家居,我理解的智能家居就是各个家电之类的信息检测及状态控制,就算是一个大别墅所有的节点自动组网,所产生的数据流量到底有多大,Zigbee不够吗?

网友Y:
其实你看wifi的发展趋势  是不停的提高数据的传输速度, 此类应用是给hdtv hev, 是 WLAN。
而zigbee 是个人 家庭的 PLAN, 他其实是靠 短时的短数据传输 而实现的低功耗。

他的卖点是  大家都用电池是  有哪个wireless 标准能跟他抗衡, 在ble出现之前  确实可怕。 而ble出来后, 这个就难说了。

而在具体的应用,就决定了采用哪个方案!

网友Z(2014-09-26):
刚看到的消息,自建的WIFI网关要去政府部门登记,"易于联网"的优势被容易"远程控制"劣势盖住了~~~~

网友AA:
这个命题,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持续这么旧,首先,zb可用存在这么多年,就肯定是有他应用的领域。任何技术都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。而且,我还是那句话,大部分消费类电子,都不是技术决定产品,而是市场和应用决定产品。

网友AB(2015-06-26):
為什麼手機或平板不內建Zigbee呀?
雖然聯網不錯,看是當網關或是路由器壞掉
Wifi可以用直聯的方式去聯接物品;但Zigbee
目前似乎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