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两路电源共地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03):
一个电路系统中,现有两个模块,都分别是用阻容降压供电的,这种供电方式,两个模块的地能接一起吗?望各位能指教下。谢谢。

网友A:
最好不要
万一你2个模块 阻容降压,没有规定哪个是L 哪个是N 做参考地,
2个接一起有可能L N 接一起,就挂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不要
万一你2个模块 阻容降压,没有规定哪个是L 哪个是N 做参考地,
2个接一起有可能L N 接一起,就挂了. ...

两个模块的阻容降压电源的输入端是接一起的,这样有没有问题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

谢谢,晚上加班去试验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