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每日一问]
100uF的输出电容怎么确定需要电源输出的启动电流多少?

楼主(2013-05-03):
对于一个100uF的输出电容怎么确定需要电源输出的启动电流多大?或者说电源要有提供多大的启动电流的能力才能启动成功? 根据公式i=Cdu/dt 其中 du和dt怎么取值呢?

网友A:
电容的充电电流跟容量成正比,du指的是电压的变化量,dt是时间差,这个取值没有确定的常数,主要看您的实际应用中电压随时间的变化量。

网友B:
按照版主的来吧 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

网友C:
查看手册,管用吗?

网友D:
这个问题觉得有点歧义,如果使用恒流的电源来供电,就算是小电流,也能把电容冲满啊,还有如果我用线性电源,产品的输出功率小,但是也能比开关电源同等功率的带电容能力强,所以这个电容怎么换算成用多大电流能启动成功,不好定义吧?

网友E:
不是很了解   帮你顶一个   呵呵

网友F:
感觉楼主提问的内容怎么不清楚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