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9s52程序过大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03):
89s52的单片机的内存为8KB,我的程序为13KB,怎么能烧录进去吗

网友A:
不可能烧进去呀,换一个呗,找个内存大点的

网友B:
我觉得还得看你说的13K的内容是什么,如果是编译出来的bin文件有13k的话,那肯定写不进去,如果说你写的c文件有13k,说不准编译完后简化,可能就不到8k了

网友C:
开大优化模式,应该可以

网友D:
如果是编译后的大小,可以考虑换89C55.

网友E:
试一下就知道了,烧入是可以烧进去的,就是会不稳定,有些程序暂时没有调用到就看不出来问题,偶而会出现问题。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设的最高重新编译一下,还有就是代码能否再优化。最好不要超过FLASH的最大容量

网友F:
换个内存大点的芯片

网友G:
对,如果是BIN,肯定不行。如果HEX文件,一般都可以(因为HEX大小不是实际的BIN容量)。
如果超了,烧写软件一般有提示的。

至于KEIL 优化注意优化过度而不正常!

现在64K ROM 的51比比皆是了。。。 :)

网友H:
换个MCU也不费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