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为钱发愁,推荐个可以测试微功耗的仪器

楼主(2013-05-03):
    现在动不动都是uA 低功耗设备,现在接手这么一个项目 8uA, 20 -200uA   ,10MA(瞬间),用万用表 5位半的 瞬间的根本测不到,万用表基本上是 3次每秒采样,以前还真不知道。
    现在苦于仪器去测试这个套东西,想问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,
    有可以测试的设备 , 安捷伦       但是很贵 买不起啊   怎么搞呢  哎!!

网友A:
如果要求测量到瞬间的微小电流的话,估计这样的仪器都不会便宜。

如果对这个数据的瞬间值精确测量要求不严格,而对平均电流测量比较关注的话,可以用电容放电的方式来估算。

先将电源切换到电容上充电,然后让电源接到这个产品的VCC上放电,然后根据电容的放电公式和放电曲线来测量平均功耗。

俺原来有一个微功耗的产品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辅助设计的。

楼主:
间接的方式,版主思路不错哦,我可以试试看

楼主(2013-06-05)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要求测量到瞬间的微小电流的话,估计这样的仪器都不会便宜。

如果对这个数据的瞬间值精确测量要求不严 ...

能具体讲讲怎么简介测量吗,我现在手里有 2.7V 100F的超级电容 10只 可是电流,容量这些都是未知啊没法测量啊

网友B:
串个电阻然后测压降就行了。
压降很小的话用个放大器放大一下。放大器一定要选择极高输入阻抗型。
示波器就可以测了。

这样成本低吧?

网友C:
在供电上面串个1-10Ω的电阻,用示波器读电阻上面的电压,看波形算平均功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