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求教)用运放做恒流源

楼主(2013-05-03):
图Vref=1.5V,怎样确定 二极管的电压?是多少?
谢谢,大侠指教!

网友A:
此电路有了那个二极管,好像不能恒流。

网友B:
这个二极管在这里很奇怪.  没有这个二极管就可以正常工作. 或许限制恒流源的最大电压不超过 0.7V?

网友A:
R11中电流为0.2mA,1N4148在电流0.2mA时压降仅0.5V多一点。这可是全部电流都流过1N4148的压降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R11中电流为0.2mA,1N4148在电流0.2mA时压降仅0.5V多一点。这可是全部电流都流过1N4148的压降。

...

然后 了,这个怎么理解了?电压跟随器,一般输出是恒压了

楼主:
这个电路 是我们公司一个牛X大师设计的,主要是利用运放做恒流源,然后利用IN4148 测温。我对这种电路没有太明白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路 是我们公司一个牛X大师设计的,主要是利用运放做恒流源,然后利用IN4148 测温。我对这种电路没有 ...

这就对了。
首帖你可没有说测温。

网友D:
4148流过恒定的200uA电流,温度变化会导致4148上产生的压降发生变化,通过J2输出这个电压,后面就可以得到温度值了。

网友A:
换句话说,那个J2,并不是恒流输出,而是电压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句话说,那个J2,并不是恒流输出,而是电压输出。

若Vref=5V  该电路 还能正常工作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若Vref=5V  该电路 还能正常工作吗?

那只不过是流过二极管的恒定电流变成了0.6667mA。
但需要注意:无论如何不能超过运放允许的共模电压范围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4148流过恒定的200uA电流,温度变化会导致4148上产生的压降发生变化,通过J2输出这个电压,后面就可以得到 ...

输出的这个电压跟温度是线性变化吗? 我在器件资料上没找到Vf和温度的曲线表,所以我比较好奇这个电路精度大概能到什么样的范围~

网友F:
运放1脚电压为1.5V+Vf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输出的这个电压跟温度是线性变化吗? 我在器件资料上没找到Vf和温度的曲线表,所以我比较好奇这个电路精 ...

当然不可能绝对线性,但线性可以说相当不错。

楼主:
感谢大家讲解。
特别感谢版主maychang,讲的很明白!
:)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当然不可能绝对线性,但线性可以说相当不错。

以前一直没注意到这个线性还真不错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以前一直没注意到这个线性还真不错。

以前曾用二极管(还没有用恒流源,直接从15V串联个电阻)正向压降测量热电偶冷端温度。校准后精度尚称可用。

网友H:
呵呵 学习了  看似一个简单的电路 ,学问还真不少啊!!  各位牛人分析的很详细!!!

网友I:
:D学习了,用二极管还可以测温度。谢谢LZ上各位

网友J:
可以说,流过二极管电流恒定。
测电压,后面接运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