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基于IR2103和IRF3205的MOSFET驱动电路问题

楼主(2013-05-03):
各位大神   麻烦你们看一下  我的MOSFET驱动电路出了什么问题      当PWM加满占空比是可以驱动的    但是把两路PWM信号对调后(还是同一个满占空比信号),为什么就短路报警 ,而且有一次其中一片3205会特别烫手    求解答啊

网友A:
散热问题吧   看看是不是功率过大   或者是电路哪里出现短路

网友B:
图没看懂,你这个没有自举电容也能工作吗?

网友C:
就是, 居然连自举电容都没有!

网友D:
有死区吗?

网友E:
电路图看的一头雾水  我的水平不行   没看懂电路图   呵呵

网友E:
帮你顶一个   让高手看看  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  顶一个 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