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了台空调,感觉太不强劲,郁闷!

楼主(2013-05-03):
好像什么2.6的吧,反正算大的,在格力专卖店买的,店员当时告诉我说足够了。
可是装上后,感觉太不强劲了,制冷很差。。。问格力店员,说变频的就这样,,,怎么可能呢。

我测了出风口的温度,大概5度,这制冷应该算很好吧?

是不是说明空调机本身没什么问题,还是买小了?房间大概15平吧。。

楼主:
唉,想想就郁闷...现在后悔当时应该坚决找他们。。。

网友A:
变频空调是这样死样怪气的,不会猛冷猛热,出风口5度已经超标了,一般18度就达标了.

网友B:
增加风速,设定的温度再低不让他出风也降不了温

网友B:
实在不行就打800电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变频空调是这样死样怪气的,不会猛冷猛热,出风口5度已经超标了,一般18度就达标了. ...

哇,t叔...
变频就这德性?怎么会这样呢?不会吧?!
我甚至把风开到最大,温度调到最低,早晨起来也只是感觉“稍凉爽”而已。
按说应该“冷”才对啊,出风口是5度的样子,是我开到最低温时测的。

当时觉得5度怎么可能有问题呢,可就是不“冷”!

难道“变频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?不像带马达的变频器那样的变频,全功率满载时工作在高频?

可我就是想被冻的哆嗦难道不行?更大匹数的也不行吗?毕竟出风口才几度啊(万用表探头测的,按说不会错,Fluke的,测过开水也基本对的)

网友C:
还没有用过

网友A:
风开大没用,制冷能力限定了,反而是风量小点温度才有可能同步跟上.
俺也整了一台松下1匹半的变频空调,开始感觉空调有点在偷懒,开机半小时才有点感觉,出工不出力,不过长时间运行,总体感觉较柔和,也就是商家宣称的舒适感吧.哈哈,认裁吧,没有下次了.可恶的厂商就是要赢你纯洁的第一次,因为这不是消耗品,赚你一次足够了.

网友D:
15平   2.6 足够足够了

我的12平,1.2的都很爽,不过我是海信的

网友E:
应该是26吧,也就是1P的,15平方的房间应该够了(当然也与墙的隔热效果有关)。我家的是非变频的格力1.5P,32的,室内面积约70平方,不用开到强力就很凉了。
变频的估计为了省电、舒适,一般不会弄到很凉

网友F:
我的是松下的,变频机,,用着不错。。已经三年了。。。

网友G:
把其他人赶出去!不准在屋内烧开水、烧饭菜!堵死门、窗!………

网友H:
估计房间隔热不好,有漏热的地方,风力开到最大有改善。

网友I:
还是做好隔热吧.或者窗子透风

网友J:
漏气了吧??????透风????

网友K:
可我就是想被冻的哆嗦难道不行

浪费地球能源的家伙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可我就是想被冻的哆嗦难道不行

浪费地球能源的家伙啊

只是希望它强劲啊,具体开多大另一回事啦,我平时其实很注意节省的,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应该是26吧,也就是1P的,15平方的房间应该够了(当然也与墙的隔热效果有关)。我家的是非变频的格力1.5P, ...

70平,,,1.5P就行啦???

楼主:
看来专业人士很多,再帮鉴定下吧,真有问题非找他不可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风开大没用,制冷能力限定了,反而是风量小点温度才有可能同步跟上.
俺也整了一台松下1匹半的变频空调,开始感 ...

是有种被欺骗的感觉。。。NND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漏气了吧??????透风????

窗户关紧了,门也关了,唯独墙体,不过墙体还号称是保温的,窗户玻璃还双层的也号称保温的
就算墙体再不保温,又能有多大影响呢?起码不透风吧?

猛开一夜都没什么感觉,,MD。。。酒店里开25都冷的很。。。

楼主:
NND,其实是去年买的了,现在想想气又来了。
当时觉得出风口温度那么低,应该还是我买小了,就没怎么找他们,而且平时不去住,没太多精力。

楼主:
感觉跟这里很像:
http://wenwen.soso.com/z/q216802505.htm
神州太多冠冕堂皇的骗子。。。

网友A:
记得坛子里以前有过讨论,哈哈,讨伐队长非蚁兄莫属!变频空调确实有点言过其实了.

网友L:
没用过变频,心里理解的应该是PID调节,开始不应该冷量太小,到设定温度后出风温差小才是它的优势。不像传统空调,简单的开关式,房间温度波动大。

网友M:
主要看温差,在最大风速时看看温差有多大,不能低于15度温差

网友N:
如果每天用的时间不是蛮长的话---还是用定频的吧---我看楼主的机器上面写的32应该是1.5P 的机器-----呵呵--现在空调更新太快---去年的机器-今年就不做了---现在广告上面不是吹牛说1晚1度电吗----大家相信吗---反正我是不相信的----便宜机器不做---现在都卖高端机器----

网友O:
你的返修机吧?室内机跟室外机差大半年。

网友P:
看制冷电流标称是4.0A 的 1匹=735瓦约等于3.5A电流,这是标准的,楼主的就是小1匹的空调,用在15平米房间偏小了,至少要配台大1匹的才够,遇到夏天下午两点时刻热起来,大1匹的能凉快起来都很不错了,买空调时直接看制冷时的额定电流,只看电流就知道该空调是真实的几匹,由其是一些不是很懂的人听到大一匹和小一匹很容易给坑了,其它制冷量那些参数都不要去看

网友Q:
找找遥控器上的按键,看有没有一个‘超强制冷’之类的按钮,按了这个键才是全功率运行

网友E:
印象中我家是1.5P,好像是32的(小金杰什么的,挂机,记不清了,最多35),好像是08年5月买的,那年铜贵,空调也贵,2700多,来年就就降了好几百。我家郑州的,空调在客厅安装,夏天晚上一般开到26度睡觉,白天一般开到23度,再低就凉了。就最热天正中午吃饭,也就开到21度(先不讨论显示问题是否准确)。
建筑面积约80平,室内面积60多平吧。平时家里就2大人1小孩,没开过强力。就给儿子摆满月酒那次家里人多(应该是8月前后),不开强力太热,开了强力,就好了,屋里大人小孩20多人呢

网友:
撸主的格力凉之静系列32机,用在15平应该完全够了,对照检查下是否房间内空过高,墙体保温不好或者窗户朝阳有夕晒,如果都还正常,回想下安装师傅装机时是否按照标准工序抽过真空,变频机按装一定要严格抽真空,不然很难达到标称效果。
我自己12平装的格力26变频,完全够用,开来几分钟房间就凉飕飕的,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看来专业人士很多,再帮鉴定下吧,真有问题非找他不可:

你好 你买的是32机
K F R-32W/FNC15-3
       这是制冷量:3200W,是衡量一台空调的制冷能力的参数。一般对一个室内空间大小,需要的制冷能力不同。有一个大概的推算公式:2500W(即1P)----》10平米左右。所以,按照你说的房间大小,应该32机还是能满足需求的。至于你说的制冷能力不足,有很多情况:缺冷媒、安装位置、还有空调设计的舒适性等等。所以很难直接评估。你是新机子,问题应该不大,可能是其它的问题。可以让当地售后帮你看看。格力空调,质量售后还是挺好的{特别是变频包换,保修,具体条件我忘了},不过还是错的。(不是广告!哈哈)

网友S:
风口温度到5度了,怎么还能怪空调呢?

如果说有问题,也是其他地方的问题,关空调什么事呢。

网友T:
也想买台空调呢,不知道变频的还是顶频的呢 变频的贵呀

网友U:
看数据是功率太小了

网友V:
youku好!请告知你试用该变频空调时的具体室外温度是多少?或许能帮你分析一下。

网友W:
买裸机;P

网友X:
一是顶楼会差很我的。二是室内有很大的热能也差很多。比如烧水。冰箱在里面。三是隔热差的房间也会差很多。开窗会更差。

网友Y:
我的也是海信,够劲

楼主:
谢谢大家,打算联系格力来检查检查,再次感谢大家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