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i2440超级终端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13-05-03):
我的板子是128M版本的,我在norflash重新烧写了suppper vivi开发板重新上电之后开发板的led1闪烁(代表正常吧),但是超级终端上就是不出现bios功能界面,不知道怎么回事,有过相关经历的朋友告诉告诉我该怎么做呗!谢谢

网友A:
是不是超级终端没有设置正确呀,或者换个软件试试,比如 SecureCRT 之类的。

网友B:
信息太少,无法判断。
另外:不明白bios功能界面是什么东东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信息太少,无法判断。
另外:不明白bios功能界面是什么东东

super vivi

网友:
板子正常的话那就是串口设置问题,端口驱动等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super vivi

三星的早期芯片是用vivi的,相当于uboot,这个super vivi我估计也就是一个加强版的uboot,但和bios有什么关系呢?我对三星的芯片不熟,呵呵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三星的早期芯片是用vivi的,相当于uboot,这个super vivi我估计也就是一个加强版的uboot,但和bios有什么 ...

你想简单点,这就是个形象的说法,是指super vivi就是相当于具有bios功能
看截图,这个是学习版上的说明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想简单点,这就是个形象的说法,是指super vivi就是相当于具有bios功能
看截图,这个是学习版上的说明 ...

明白了

网友D:
看看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了, 串口的延长线有没有搞错,有些线好像是交叉的,还有软件com口的选择之类,一般按说明书上连就行了吧

网友:
好像是插在com0上,你看原理图,我记得是这样的

网友E(2013-08-10):
这种情况一般是 串口线的问题  你要检查一下  你使用的串口延长线 是交叉延长线还是平行延长线。 如果本来是使用平行线才对,你要是用了交叉延长线,那么超级终端就不会显示任何东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情况一般是 串口线的问题  你要检查一下  你使用的串口延长线 是交叉延长线还是平行延长线。 如果本来 ...

恩 正如你所说的 坑呀

网友F(2014-03-12):
引用 网友D:
看看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了, 串口的延长线有没有搞错,有些线好像是交叉的,还有软件com口的选择之类,一般 ...

我也出现楼主的问题,亲,什么是串口延长线?

网友F:
我也出现这个问题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怎样解决的?急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也出现这个问题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怎样解决的?急呀

哥们呀 我是串口线不好使  坑呀 你换一根串口线试试

网友F(2014-11-27):
引用 楼主:
哥们呀 我是串口线不好使  坑呀 你换一根串口线试试

我也是呀  真是坑爹

网友G:
串口是延长线,用错了吧,我也吃过亏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串口是延长线,用错了吧,我也吃过亏

我也遇到了,是我用的友善的mini2440是用交叉线还是直通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