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 关于SPI通信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03):
mini2440开发板,使用的是SPI1口,开发板接SPI口的无线模块,sck没有时针信号波形输出,不接该模块就有时针输出,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

楼主:
我用的SPI接口的芯片nrf2401,是一个无线收发模块,准备写一个SPI的驱动程序

网友A:
有可能接错线了,对于2401,sck是输入信号,不应该把信号拉掉

网友B:
最近也在用这个 是LPC21XX+nRF  硬件SPI 不能用,今晚发现是sck时钟信号没配置,明天去调试 看结果

楼主:
今天试了下,有信号了,是我驱动程序里函数调用的问题,spi_read,spi_write,spi_w8r8,spi_w8r16都不是同时读写的函数,我要求从MOSI写入,同时从MISO读取,找了资料,用了个struct spi_message和struct spi_transfer,编了个写的同时、读取的小程序,是可行的。但是试了下今天又出现问题了,MOSI能够正常发送数据,但是MISO接收的数据,两者周期不是一样的,不知道什么问题,只有继续调了

网友C:
从你的描述看,你的mcu好像没有问题,很可能是模块的配置问题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,模块可以了,应该是模块的问题,我没有测波形了,直接测试了下,一下就可以了,感谢各位大哥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