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LNK304引脚问题

楼主(2013-05-03):
        打算用LNK304做个电源,但买到的DIP引脚IC跟DS中好像不一样?

      上图是LNK304手册的引脚图

    下图测量到的引脚图,取自TNY268的DS

      问题是,这是手册问题还是买到的芯片问题?

网友A:
没搞懂在问神马
LNK304肯定要看对应的手册了,和TNY268有何干?

楼主:
  。。。。是我表达的不够
是这样的,手册上的LNK304的1、2、7、8脚是S相通的
但买到的LNK304却是2、3、7、8脚相通,跟TNY268引脚相似
版主觉得买到的IC问题?还是手册问题?

网友B:
大胆试下啊,这个只有你能解决,
准备2个电路,反正是插件的, 顶多爆掉 提醒下 搞个隔离变压器 再试 带个眼睛
或者板子放到盒子里通电.

网友C:
估计你买到水货  PI的料可以找我 有需求私聊1552052570

网友A:
买的物料有问题
LNK30X系列我用过,手册木有错

网友D:
不会念经·…却怪经书有误!…假和尚!…哈…

楼主:
原来的IC试装下可以工作,但发热较高,但开关几次后就炸了
重新买来几只IC,引脚跟手册相同,底部印有CHINA的,发热明显低很多,而且试了2天,比较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