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232与rs485

楼主(2013-05-03):
这两个在软件变成上有什么不同啊

楼主:
错了。。是编程有啥不同啊。。

网友A:
1 如果永远只有一方发送,另一方接收,则在硬件上固定485的使能,和232编程完全相同
2 如果双方都要收发,有以下两种情况:
  2(1) 485按标准接法,则发送前需要用单片机的1个PIN使能485的发送端,最后一个字节完全发送完后(注意,判断是否发送完,需要读单片机的控制寄存器),关闭使能
  2(2) 485按简易接法,和232编程完全相同,通讯电缆50米以内推荐使用

网友B:
传输方式不一样,控制有时不太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