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款稳压LDO求大神比较。用于锂电池供电的单片机小制作。

楼主(2013-05-03):
一款是和泰的HT7533-1,号称低压差,一款是UTC的LR1118,压差0.4V。锂电池电压为4.1V左右,需转到3.3V,需要低压差LDO,求推荐~~~~

网友A:
在这么大压差下面,号称超低压差的LDO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,楼主还不如去比较静态电流、输出电压精度、电压调整率、价格等指标。

网友B:
到处都是LDO,压差0.4V太大了,一般200-300MV。
要找手机里用的LDO,很多的。

网友C:
锂电转3.3V,用楼主说的那两款都不合适的,压差太大了。正如3楼所说,手机里常用的LDO压差也就200~300mV,比如RT9193、SGM2019等等,很多品牌都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