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比较器的问题,,,求助。。

楼主:
想找一款单通道,可以15V供电的高速电压比较器,,可是找来找去不是供电电压不合适,就是多通道的,,,有没有满足要求的,,希望推荐,多谢了!

网友A(2013-05-03):
楼主选的LM6361是运放,不是比较器,速度不够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选的LM6361是运放,不是比较器,速度不够快。

哦,,原来是这样,,我还以为选择一个高速运放就可以达到比较器的功能呢,,,能推荐一个比较器吗?针对我这个方波频率,,谢谢了!

网友B:
这样的比较器也是常用的
LM311

网友C:
LM311响应时间达200ns,楼主要求工作频率1MHz,可能嫌慢。
如果嫌LM311慢,可以考虑TL712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