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VD调用带返回值函数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03):
uint adc_converter(uchar ch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int value;
        return value;
}
main()
{
        uint value1,value2;
        value1=adc_converter(bat_vol_ch);//程序在这里就出现问题了????????
}
#error cpstm8 main.c:75(22+4) missing )
main.c:
The command: "cxstm8 +mods0 +debug -pxp -no -pp -l -id:\tddownload\stmicroelectronics\cosmic\cxstm8_32k\hstm8 -i"d:\program files\cosmic\cxstm8 -id:\tddownload\stmicroelectronics\cosmic\cxstm8_32k\hstm8 _32k\hstm8" -iD:\TDDownload\STMicroelectronics\COSMIC\CXSTM8_32K\Hstm8  -clDebug\ -coDebug\ main.c" has failed, the returned value is: 1
exit code=1.
是这个软件哪里要设置一下,还是怎么了,调用带返回值的函数就能不过了?
好郁闷啊!!!!!!!!!!!!求高手解答

楼主:
为何没人理 我那?:(

网友A:
我来帮你顶一个   楼主  呵呵   我的水平也不能搞定这个问题  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  呵呵

网友B:
#error cpstm8 main.c:75(22+4) missing )
看一下是不是括号不全啊?

网友C:
bat_vol_ch,在哪了定义的,你可以将子函数,写到main底下,进行定义。或者换iar进行编译。

网友A:
问题解决了吗   楼主   应该问题不大   问题解决了   一定要共享一下你的解决方法

楼主:
bat_vol_ch在开头是宏定义了的,没办法,直接写入将要转换的通道是可以通过的

楼主:
分数不多,谢谢各位参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