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关于UIP ping 回应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03):
ui, ip, pi, ic, Echo

移植了uip在stm32上,ping的时候通过抓包发现uip能给出icmp request 响应的relpy,但是主机却一直超时,仔细看了一下发现icmp reply的checksum不对,请问是什么原因?
checksum计算的部分是uip源码里的没动过
抓包的截图如下:
uip中icmp reply的checksum计算如下:

  ICMPBUF->type = ICMP_ECHO_REPLY;

  if(ICMPBUF->icmpchksum >= HTONS(0xffff - (ICMP_ECHO << 8))) {
    ICMPBUF->icmpchksum += HTONS(ICMP_ECHO << 8) + 1;
  } else {
    ICMPBUF->icmpchksum += HTONS(ICMP_ECHO << 8);
  }
  谢谢。补充一下,我硬件用的是stm32f103c8+enc28j60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icmp request 的长度和icmp reply长度不一致,后来发现在网卡发送函数中,之前调试的时候设定了一个发送长度为64,本来应该是发送uip_len的,改过来就对了。
void etherdev_send(void)
{
        u8_t *send_packet;
        u16_t send_len;

        send_packet = (u8_t *)uip_buf;

//这里错了,应该是send_len=uip_len
        send_len = 64;// uip_len;
        enc28j60PacketSend(send_len,send_packet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