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高人开关电源能否用在变频器后端?

楼主(2013-05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当然可以,用在变压器后级的低压开关电源系统很常见,比如上网用的ADSL Modem中就是这么用的。

楼主:
"当然可以,用在变压器后级的低压开关电源系统很常见,比如上网用的ADSL Modem中就是这么用的。"谢谢大虾的指教。

网友B:
**、鸭对活!…哈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