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者,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指定的数码管也亮了,求大神。。。。

楼主(2013-05-04):
file://E:\DSC00481.JPG程序如下,未用端口已设置为高电平,指定的是最左端的数码管,右边三个为啥会亮?而且四个数码管变化一致。
module shumaguan (out,key_in,EN);
        input [2:0] key_in;     //an jian shu ru
        output EN;
        output [7:0] out;
        reg [7:0] out;
        wire [2:0] key_in;
        assign EN = 0;      //xuan ze yi ge shu ma guan
        always@(key_in)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key_i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'b111: out = 8'b11000000;   //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'b110: out = 8'b11111001;   //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'b101: out = 8'b10100100;   /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'b100: out = 8'b10110000;   //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'b011: out = 8'b10011001;   //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'b010: out = 8'b10010010;   //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'b001: out = 8'b10000010;   //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'b000: out = 8'b11111000;   //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case
                end
endmodule

楼主:
图传不上去啊,,,

网友A:
贴图应该用添加附件.

至于你问的问题, 自己先分析一下. 看了半天, 不知所云.

网友B:
既然变化一致,这个四个数码管的使能引脚是不是连在一起了。

网友C:
引脚连在一起了吧

网友D:
没有图片,不知道怎么分析,看管脚有没有连在一起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没有图片,不知道怎么分析,看管脚有没有连在一起了

应该是该问题吧

网友F:
应该是你右面三个数码管的位选端给引脚锁定了吧,锁定后默认是低电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既然变化一致,这个四个数码管的使能引脚是不是连在一起了。

管脚是独立的,如果8个管脚都设置的话就可以正常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应该是你右面三个数码管的位选端给引脚锁定了吧,锁定后默认是低电平

锁定了是什么意思?我把没有使用的引脚设置为高阻态了啊......

网友:
锁定就是指引脚锁定啊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锁定了是什么意思?我把没有使用的引脚设置为高阻态了啊......

只能检查了。我觉得是赋值一样了。关键变换一样能说明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