存储控制器与sdram的连接

楼主(2013-05-04):
这几天看DM9000与2440芯片的连接,涉及到存储控制器,就找了些资料看了一下,我用的是的开发板内存是两片(每片32MB)组成的,A[25:24]用来选择4个页面,A[14:2]接芯片的地址线。至于为什么选ADDR24和ADDR25是因为,2^26=64MB,这两根线的选择和我的内存总量是相关的,选择ADDR2~ADDR14而不用ADDR0~ADDR1和我的总线宽度(32)是相关的,也就是每个地址的变化对应数据4个字节的变化。上面这些我是理解的,但是还有两个问题:
1.我的开发板两片内存的接线问题
我想问的是,这两片32MB的内存,片选信号nSCS(19脚)都接的LnSCS0,那么我怎么选择那一片内存工作?地址线也是两片内存共用了2~14,那我发出一个地址,是对两片内存同时操作?

2.关于SDRAM的存储阵列的问题

这个示意图我有点疑问,说是13行,9列,为什么列地址有16?sdram是4页,按照这个说法,我的内存是64MB,每页应该是16MB。可是按照每个存储单元(一个小格)4KB来说这总数并不等于16MB啊。是不是这只是一个示意图,应该这样理解(2^13)*(2^9)*4=16MB?也就是说,我的实际内存每行的个数是2^9个单位,每列2^13个单位?

楼主:
:)顶上去
坐等大侠们!~

网友A:
1、是同时操作两片,数据高位在一片,低位在另一片
2、从你的芯片型号就可以看出,一片是256Mb的。
256M=4M*16*4,也就是说一个行列相乘是4Mb大小
4M=(2^13)*(2^9)不是很对么。

至于为什么列地址有16,我估计图是说明一个系列的芯片,并非特指你这一块。可能对于一些其他的型号,列地址有16位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是同时操作两片,数据高位在一片,低位在另一片
2、从你的芯片型号就可以看出,一片是256Mb的。
256M=4M ...

谢谢大侠!~~  :loveliness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