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-DC

楼主(2013-05-04):
使用一个DC-DC模块,外围电路如下,但使用的时候DCDC发热比较明显,而且感觉输出不是太稳定,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是不是负载太大,空载测试一下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负载太大,空载测试一下看看。

但它是30W的啊,我就用来驱动几个芯片而已

网友B:
确定是30w啊  你是用作隔离电源了 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

网友B:
如果是30w  而你的L44是1A   那你可以摸摸L44是否发热  如果发热  说明输出电流太大

网友C:
如果只是驱动几个芯片,电流MA级的话,可以选用其他的芯片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确定是30w啊  你是用作隔离电源了 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

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30w  而你的L44是1A   那你可以摸摸L44是否发热  如果发热  说明输出电流太大   ...

L44应该不止1A,只是原理图标的是1A

网友D:
空载看看输出稳不稳,硬件连接有无问题?

网友A:
楼主问题解决了没,解决了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。空载测试一下看看

网友E:
负载端是不是有接错的情况发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问题解决了没,解决了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。空载测试一下看看

空载是好的啊,我是用来给单片机那些供电来驱动电机,但现在用DC-DC的时候电机很抖,但分开用两个电池供电就不抖了

网友A:
那还是你的电源驱动能力不够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还是你的电源驱动能力不够吧。

那是不是换个功率大点的DCDC?

网友A:
你先看看你驱动电流多大吧,看看你这个是否是驱动能力不足,要是驱动能力不足的话就换一个大功率的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先看看你驱动电流多大吧,看看你这个是否是驱动能力不足,要是驱动能力不足的话就换一个大功率的吧。 ...

我换了个50W的,绝对够了,但还是不稳定,电机那边的抖动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