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回答一下: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提高双向MCU通信成功率?

楼主(2013-05-04):
我是按网友提供的思路(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444011-1-2.html)来弄双向MCU通信(采用2个普通IO模拟,可以全双工通信),现几乎OK了,但测试中发现一个问题:可能60次通信中偶尔会有一次失败,你们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?有没有办法做到100%成功?

网友A:
采用问题形式

网友B:
是采用什么协议通信的?有没有中断啊?

网友C:
为什么不用串口?没有串口可以模拟一个。非常可靠。

网友D:
单从通信的角度看, 不能说100%, 但保证通信的稳定性还是可能的.
关键是协议没有缺陷, 软件没有缺陷.
得要一个很好的调试和查错工具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