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带3v负荷(手机振动电机)用多大串联电阻啊?

楼主(2013-05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问的问题都莫名其妙的。
和上拉电阻有什么关系?
振动马达的电流大约80mA,普通GPIO无法直接驱动的,需要加三极管,电机的电压大约3V就可以了。
可以串联电阻或者二极管降压,要加续流二极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的问题都莫名其妙的。
和上拉电阻有什么关系?
振动马达的电流大约80mA,普通GPIO无法直接驱动的,需要加 ...

就是串联电阻,不知道加多大,怎么算,我用的1k欧,电机没反应,换成发干二极管都能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的问题都莫名其妙的。
和上拉电阻有什么关系?
振动马达的电流大约80mA,普通GPIO无法直接驱动的,需要加 ...

是(5v-3v)/80mA=25欧吗?

网友B:
用电阻分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(5v-3v)/80mA=25欧吗?

我不是说过了吗?
GPIO无法输出这么大电流,要加三极管驱动。

网友C:
发光二极管10MA都很亮了,震动马达需要电流太大,GPIO直接推不动,用三极管推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