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“双三次插值算法”效果不佳~高手帮忙看看!!

楼主(2013-05-04):
前些天试了一下双线性插值算法发现出来的图片有锯齿。
然后我就试了双三次插值算法,我勒个去啊!锯齿更加明显了!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??
有木有那位高手整过这算法的,来讨论讨论~
双三次插值算法的不佳效果图如下:
缩小比例是:800->144, 480->87 ;
是不是缩的太猛啦??
u16 Three_interGetColor(double xx,double yy)
{
u8 i,j,n,m;
int oldx,oldy;//原图像的x和y坐标
u8 old16R[4][4],old16G[4][4],old16B[4][4];//原图像16邻域中RGB分量的值
float newR=0.0f,newG=0.0f,newB=0.0f;//目标像素点的RGB分量
int i_x,i_y;//浮点型坐标的整数部分
float u,v;//浮点型坐标的小数部分
float A[4],C[4];//向量A和C
u8 rr,gg,bb;
u16 temp;

i_x=(int)xx;
i_y=(int)yy;
u=(float)xx-i_x;
v=(float)yy-i_y;

A[0]=spline(u+1.0f);
A[1]=spline(u);
A[2]=spline(1.0f-u);
A[3]=spline(2.0f-u);
C[0]=spline(v+1.0f);
C[1]=spline(v);
C[2]=spline(1.0f-v);
C[3]=spline(2.0f-v);

for(i=0;i<4;i++)
{
for(j=0;j<4;j++)
{
oldy=i_y+j-1;
oldx=i_x+i-1;
if (oldx<0) oldx=0;
if (oldy<0) oldy=0;
if (oldx>=Lod_x_Max) oldx=Lod_x_Max-1;
if (oldy>=Lod_y_Max) oldy=Lod_y_Max-1;

Get_rgb(oldx,oldy,&old16R[i][j],&old16G[i][j],&old16B[i][j]);
}
}

for(n=0;n<4;n++)
{
for(m=0;m<4;m++)
{
newR+=(float)A[m]*old16R[n][m]*C[n];
newG+=(float)A[m]*old16G[n][m]*C[n];
newB+=(float)A[m]*old16B[n][m]*C[n];
}
}

rr=(u8)newR;
gg=(u8)newG;
bb=(u8)newB;

temp=(u16)(rr&0x1f)<<11;
temp|=(u16)(gg&0x3f)<<5;
temp|=bb&(0x1f);

return temp;
}

void Get_rgb(u16 x,u16 y,u8 *r,u8 *g,u8 *b)
{
u16 temp;

Memory_read_Coordinate(x,y);
WriteCommand(0x02);
ReadData_16bit(); //Dummy Read
temp=ReadData_16bit();

*r=(temp>>11)&0x1f;
*g=(temp>>5) &0x3f;
*b=temp&0x1f;

}

float spline(float x)
{
float result;
if(fabs(x)>=0&&fabs(x)<1)
{
result=(float)(1.0-2.0*fabs(x)*fabs(x)+fabs(x)*fabs(x)*fabs(x));
}
else if (fabs(x)>=1&&fabs(x)<2)
{
result=(float)(4.0-8.0*fabs(x)+5.0*fabs(x)*fabs(x)-fabs(x)*fabs(x)*fabs(x));
}
else if(fabs(x)>=2)
{

result=0;
}
return result;
}

网友A:
呵呵   感觉还好   图像处理这一块   主要还是算法的问题  好的算法   效果相当明显

网友A:
这一块了解的不多   楼主   我也是浅尝截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