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指教——关于18b20

楼主(2013-05-04):
18b20, AC, AI, ov, TE
由于18b20的时序要求比较严格,c语言写起来不怎么好控制,所以就用汇编写了点,可惜对汇编不怎么通,结果实验没结果,仿真也不通过,新手求各位高手指教一下,感激不尽。

以下是写的代码

代码

完整代码:
                ORG 0000H
                SJMP MAIN
MAIN:        MOV A,#21H
                LCALL RESET1
                LCALL WRITE_BYTE
                SJMP MAIN
                ORG 1000H
RESET1:        PUSH PSW
                PUSH ACC
                PUSH B
                SETB P1.0
                CLR  P1.0
                CLR  C
                MOV B,#250
WAIT:        DJNZ B,WAIT  ;延时500us
                SETB P1.0    ;释放总线
                MOV ACC,#15
WAIT1:        DJNZ ACC,WAIT1 ;等待时间
                MOV B,#100
WAIT2:        DJNZ B,WAIT2
                ORL C,P1.0
                POP B
                POP ACC
                POP PSW
                RET

                ORG 2000H
WRITE:         PUSH B       ;写位
                SETB P1.0
                CLR  P1.0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MOV P1.0,C  ;将数据从cy送入i/o口
                MOV B,#28
DL1:                DJNZ B,DL1
                SETB P1.0
                POP B
                RET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G 3000H
WRITE_BYTE:        PUSH PSW     ;这里先送的是低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SH B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B,#8
LOOP:                RRC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I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B,LOO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P B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SH PSW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请各位指教一下我,谢谢

网友A:
proteus官方例程一大把,也是汇编的

网友B:
网上有很多例程,可以搜索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网上有很多例程,可以搜索下

哎,就是根据例程写了还是毫无反应,才来求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