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9G25核心板做10K空气放电会复位

楼主(2013-05-04):
这段时间做一个9G25的新项目,EMC其他项目都通过了就是在ESD(空气)10KV时9G25核心板会出现复位,外部没有狗,有一电压检测和手动复位电路,读9G25复位记录的寄存器显示是系统复位,也就是由外部复位信号导致,可是对外部复位电路做了很多处理(串磁珠,加TVS、电容)效果都不是很理想,复位信号的线在PCB上已经很短了,最后将外部复位电路直接去掉,RESET直接上拉且有0.1u做静电还是会复位,现在怀疑电源有问题,求各位大神是否碰到过类似情况,有何高招

网友A:
可以从核心板的结构上进行处理,对其进行屏蔽

网友B:
10KV是在+还是-的是后不过,在什么位置,这些都很重要。另外你有没有听到放电的声音

网友A:
静电的问题一般归结于产品外壳的导电连续性,可靠接地可以保证静电干扰得到可靠泄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从核心板的结构上进行处理,对其进行屏蔽

核心板正上方有显示屏,四根铜柱支起来的,地是相通的,只是显示屏地与核心地之间加了个0Ω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0KV是在+还是-的是后不过,在什么位置,这些都很重要。另外你有没有听到放电的声音 ...

+-都会有,核心板是焊接在主板的左上方,就是打靠近核心板的附近的地方会复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静电的问题一般归结于产品外壳的导电连续性,可靠接地可以保证静电干扰得到可靠泄放 ...

终端是塑料外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终端是塑料外壳

那可能是发生击穿放电了,可以加一层屏蔽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可能是发生击穿放电了,可以加一层屏蔽网

有给内核板加过屏蔽罩,效果不好,因为RST信号时接到主板上的,主板上有手动复位控制,我用示波器看过,确实是CAT823受干扰有误动作,导致复位,但是做过很多处理,效果都不是很好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给内核板加过屏蔽罩,效果不好,因为RST信号时接到主板上的,主板上有手动复位控制,我用示波器看过, ...

屏蔽良好接地了吗,出入信号线做特殊处理了吗

网友A:
可能是布线的问题,使其布线远离边缘,还可以对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

网友B:
贴麦拉做测试看看有没有改善

网友C:
如果确实是reset的影响倒是好办了,直接做一个延时消抖处理就好了。

网友A:
对复位的电路进行冗余设计处理,进行消抖

网友D:
可能是电源收到干扰而瞬间跌落造成复位, 可以把CAT823去掉看看是死机还是复位,或者把9G25的reset 关闭看看

网友E(2013-09-17):
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呢?

网友F:
楼主说了外部复位改为直接上拉也会出现问题,所以不是消抖问题。

ESD干扰不太可能会产生电源的跌落。

具体原因还需要详细描述。

网友G:
你加的电容值太大了,试试680pF。

网友H:
终端是塑料外壳

网友I(2013-10-18):
这种问题,需要多方面考虑的。

感觉搂主设计考虑的还不是很周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