纳安级恒流源

楼主(2013-05-04):
想做一个200nA的恒流源,用于兆欧级电阻测量,请各位提供思路

网友A:
其实不用提供的。

网友B:
看34401手册

网友C:
绝缘电阻测量,一般都是用高压激励的

网友D:
微电流源可以的啊,两个晶体管和几个电阻

网友E:
我在考滤怎么到火星呢!…别打扰!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