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STC IAP15F2K61S2单片机无法烧录,求救

楼主(2013-05-04):
淘宝买了10片IAP15单片机,按照STC的手册焊接了IC座电路之后,逐一插上去检测,发现其中1片毫无反应,大概2片重复插了几遍才有反应

有反应的其中9片单片机,烧录器(stc-isp-15xx-v6.35.exe)的显示结果大致如下:

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...
  单片机型号: IAP15F2K61S2
  固件版本号: 7.1S

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为:
  . 下次冷启动后系统时钟源为内部IRC振荡器
  . 内部振荡器的频率未调节
  . 掉电唤醒定时器的频率: 36.432KHz
  . P3.2和P3.3与下次下载无关
  . 上电复位时不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
  .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/O口
  . 检测到低压时复位
  .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: 3.82 V
  . 低压时可以进行EEPROM操作
  . 上电复位时,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
  .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: 64
  .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
  . 启动看门狗后,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,但不能关闭看门狗
  .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,将用户EEPROM区一并擦除
  .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,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
  . TXD与RXD为相互独立的IO
  . 芯片复位后,TXD脚为弱上拉双向口
  . 芯片复位后,P2.0输出低电平

  . 单片机型号: IAP15F2K61S2

开始调节频率 ...
命令未响应,下载失败 !

求经验,求交流,求指教

网友A:
就是那个可以仿真的芯片?

对,我已经用了半年多了。。。 :) (不过到目前的最新C版也不是正式版)

楼主:
是否可以仿真我不知道,但是理论上可以程序自己修改自己
我很激动买了10片,结果是这个样子

可以仿真的,而且是IAP的。

楼主:
STC IAP15仅仅成功烧录两次

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...
  单片机型号: IAP15F2K61S2
  固件版本号: 7.1S

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为:
  . 下次冷启动后系统时钟源为内部RC振荡器
  . 内部振荡器的频率未调节
  . 掉电唤醒定时器的频率: 36.178KHz
  . P3.2和P3.3与下次下载无关
  . 上电复位时不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
  .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/O口
  . 检测到低压时复位
  .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: 3.82 V
  . 低压时可以进行EEPROM操作
  . 上电复位时,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
  .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: 64
  .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
  . 启动看门狗后,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,但不能关闭看门狗
  .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,不擦除用户EEPROM区
  .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,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
  . TXD与RXD为相互独立的IO
  . 芯片复位后,TXD脚为弱上拉双向口
  . 芯片复位后,P2.0输出低电平

  . 单片机型号: IAP15F2K61S2

开始调节频率 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0.593"]
调节后的频率: 11.054MHz (-0.043%)

正在重新握手 ... 成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0.047"]
当前的波特率: 9600
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... 完成 !                [1.468"]
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... 完成 !                [0.547"]
正在设置硬件选项 ... 完成 !                [0.110"]

更新后的硬件选项为:
  . 下次冷启动后系统时钟源为内部RC振荡器
  . 当前的振荡器的频率: 11.054MHz
  . P3.2和P3.3与下次下载无关
  .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
  .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/O口
  . 检测到低压时复位
  .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: 3.82 V
  . 低压时不能进行EEPROM操作
  . 上电复位时,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
  .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: 256
  .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
  . 启动看门狗后,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,但不能关闭看门狗
  .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,不擦除用户EEPROM区
  .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,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
  . TXD脚直通输出RXD脚的电平
  . 芯片复位后,TXD脚为弱上拉双向口
  . 芯片复位后,P2.0输出低电平

  . 芯片出厂序列号 : 000D0012002C41
  . 单片机型号: IAP15F2K61S2

  操作成功 !

网友B:
STC IAP15F2K61S2大量烧录过,对USB串口线要求较高,如果是普通串口则对MAX232模块(特别提防国产1元以内的山寨"MAX232"芯片)要求较高。
如果下载的波特率太高也容易出现问题,一般可设置为最高最低相同,从2400BPS开始尝试。
同时将芯片的频率设置高于35M也容易导致设置失败(好像是设置中超时了)。

我的办法是使用:WINXP+台式机原生串口+官方的ISP下载板(有专门FOR STC15F2K60S2系列的)作为基准下载平台。基本100%都是成功的。:)

btw:恭喜楼主,使用的是最新STC-ISP V6.35! 原V6.33有问题,请看: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请立即升级到STC新ISP软件v6.35(stc-isp-15xx-v6.35.exe)
http://www.****ducst/STCISP/stc-isp-15xx-v6.35.exe
------2013/5/4升级

原发布的stc-isp-15xx-v6.33.exe版本有如下问题: ( 希望大家紧急升级软件到stc-isp-15xx-v6.35.exe)
    1. 关于擦除EEPROM的硬件选项,设置反了
    2. 针对STC15F2Kxx系列/STC15L2Kxx系列/IAP15F2K61S2/IAP15L2K61S2设置频率有问题
    3. 针对STC15F104W/STC15F102W/STC15F101W/IAP15F105W系列设置频率有问题
    4. 针对STC15L104W/STC15L102W/STC15L101W/IAP15L105W系列设置频率有问题
    5. 针对STC15W104SW系列设置频率有问题

原发布的stc-isp-15xx-v6.24.exe版本设置频率无问题(还是希望大家升级软件到stc-isp-15xx-v6.35.exe)

楼主:
上面的帖子发出来之前,我已经把问题解决
关键:台式机原生串口+winXp
怪现象
6.33版本的烧录软件成功,6.35版本的烧录软件却一直卡在检测CPU类型那里,不知原因,真的不知道原因

网友C:
仿真芯片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上面的帖子发出来之前,我已经把问题解决
关键:台式机原生串口+winXp
怪现象

部分用户不能使用STC-ISP V6.35,STC-ISP  V6.36,请改回使用STC-ISP V6.24(该版的频率调整无问题)

我在XP下使用,V6.33,V6.35,  V6.36 全正常,而且频率调整也都在0.2%内,全无区别!

(115)

网友A:
STC-ISP使用USB串口的时候问题太多了,罄竹难书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STC-ISP使用USB串口的时候问题太多了,罄竹难书啊

深有同感,有时严重影响用户体验! :(

各种USB线在WIN8 下成功率也不高,甚至设置到1200BPS也不容易成功。
还是用WIN XP吧。

(184)

网友A:
波特率不是越低越好,我的一个板子,必须要用最高的波特率才可以。
本质不是单片机的问题,不用过多在IC上找问题,更多的是STCISP软件的处理上不完善导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