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下怎么找不到W79E825这个芯片

楼主(2013-05-04):
求助。为什么我装了新唐的keil下的插件,但在keil下还是找不到W79E825的芯片呀?
Development Tool
下的 Nuvoton 8051 Keil uVision Driver v1.04.zip,
求助在线等。

网友A:
给个文件你就行了
将解压后的文件放置在KEIL安装目录C:\Keil\UV4下即可

网友B:
楼上正解,keil中没有W79E825的库文件,要自己增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