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uarutsII编译IP核

楼主(2013-05-04):
今天在编译ddr2 IP核时出现can'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-limited file。网上说将setting->EDA tool setting->simulation->none这样设置就可以了,但是我还是没有编译通过,将license.dat重新注册也不行,最后发现将physical synthesis设置成none后就可以编译通过了,之前这里选的是默认的precision physical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?请大家指点迷津,谢谢!

网友A:
感觉说无物理综合,你问问别人,对Altera的不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说无物理综合,你问问别人,对Altera的不熟

研究了半天,应该是quartusII的license**不够完全的问题,很多altera的IP核都受限制了,唉,也没找到完全**的。:'(

网友A:
嗯,再找找

楼主:
确实是license的问题,重新**方法我已发帖··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嗯,再找找

转了好多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研究了半天,应该是quartusII的license**不够完全的问题,很多altera的IP核都受限制了,唉,也没找到完 ...

这样能搞定,那altera的IP岂不是全部被**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能搞定,那altera的IP岂不是全部被**了

一开始我用ddr2的IP核,只能生成time-limited的sof文件,也不能转pof,jic文件,现在加了**IP核后可以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一开始我用ddr2的IP核,只能生成time-limited的sof文件,也不能转pof,jic文件,现在加了**IP核后可以了 ...

那不知道,这个IP应该是免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不知道,这个IP应该是免费的

有可能,只是骏龙的**加了限制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可能,只是骏龙的**加了限制。

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