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STM8AF51A程序烧写问题

楼主(2013-05-04):
怎么将程序下载到MCU,通过哪种方式下载到MCU的哪几个对应管脚

网友A:
这个问题  晕了   自己查一查技术手册   上面都是有的   这个不是问题

网友A:
注意将烧写的端口都接对了   不要将线序接错了

楼主:
就怕这个,,,资料都是英文的,在资料中不知道该找哪块内容

网友B(点评):
帝尊 77wx.org/read/94/index.html

楼主:
找到了,,,ICP 使用SWIM 接口把用户的程序装载到微控制器
中,同时提供迅速而有效的设计迭代并且去除了不必要的封装处理和器
线接口模块)使用SWIM 引脚和编程工具相连接。

楼主:
相对于ICP 方式,在应用编程(IAP)可使用STM8 支持的任意通讯接口(I/O 、I2C 、SPI、UART…)
来下载要编入存储器中的数据。IAP 允许在应用程序运行中对FLASH程序存储器的内容重新编
程。然而要想使用IAP ,必须通过ICP 对FLASH程序存储器预先编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