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3的ADC精度有些低了?

楼主(2013-05-04):
今天在st官网上下载到最新的STM32F3的数据手册,查看ADC的精度指标,感觉是不是误差大了点,虽然速度提高到了4、5M,但精度没上去呀。
还有个问题,我想用ADC测量由芯片内的可编程运放输出的信号,可编程运放的输出在芯片内连接到了ADC一个通道,在考虑采样时间的问题时,参照下表,需要知道运放的输出阻抗,通常来说运放的输出阻抗都非常小的,一两Ω,不过我没有在F3的手册上找到运放的output impedance,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吧?

网友A:
速度上去,精度还要上去?你以为做个ADC那么轻松容易啊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速度上去,精度还要上去?你以为做个ADC那么轻松容易啊

这不是对st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嘛:P

网友A:
很多时候,厂家即使有这个能力做出高性能的某个功能,也会出于商业考虑把它认为降低压低,最有名的就是intel把芯片降频降级销售策略。

楼主:
F3的DAC和以前系列的也都一样,手册上说速度最大1M,我实验用定时器2M的触发速度,64点正弦波数据,产生31.25k的正弦波,用泰克示波器看,感觉还可以。也没看到DAC的DMA overun标志置位。这样应该没事吧??

网友B:
速度上去了   精度相对来说   就会低一点   这个没有办法的   楼主   看看有没有高端的芯片

网友C:
想想想 如果很牛的ADC 它还能卖这个钱吗?

网友D:
速度快精度高的也有,问题是,你用的起么,;P

网友E:
想精度高就用FREESCLAE的

网友F:
呵呵,ADC的速度与精度,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呵呵,ADC的速度与精度,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

嗯 那只好折中一下我的设计方案了 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想想想 如果很牛的ADC 它还能卖这个钱吗?

;P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速度快精度高的也有,问题是,你用的起么,

嗯 考虑成本 是个问题 (⊙o⊙)…

网友B:
实在不行   楼主  就换一个高级别的芯片   这样你的要求就可以达到了   呵呵

网友B:
不过   好像成本上去了很多   楼主   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过   好像成本上去了很多   楼主   呵呵

就这样吧,改低速使用
速度高了 还容易出处理不过来的问题 O(∩_∩)O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