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点用PSOC3 驱动步进电机28byj48的

楼主(2013-05-04):
就是使用PSOC3让它转就行了

楼主:
没人用过吗?

网友A:
     你就根据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,通过PSOC3的GPIO来 控制就行呀……   具体你可以参考下面的资料……

楼主:
#include <device.h>
void delay(int num)
{
while(num--);
}

void main()

{

while(1)
     {P1_Write(0),
          P2_Write(0),
          P3_Write(0),
          P4_Write(1),
  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  P1_Write(0),
          P2_Write(0),
          P3_Write(1),
          P4_Write(1),
   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  P1_Write(0),
          P2_Write(1),
          P3_Write(0),
          P4_Write(0),
   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  P1_Write(0),
          P2_Write(1),
          P3_Write(1),
          P4_Write(0),
   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  P1_Write(0),
          P2_Write(0),
          P3_Write(1),
          P4_Write(0),
   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  P1_Write(0),
          P2_Write(0),
          P3_Write(1),
          P4_Write(1),
   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  P1_Write(0),
          P2_Write(0),
          P3_Write(0),
          P4_Write(1),
   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  P1_Write(1),
          P2_Write(0),
          P3_Write(0),
          P4_Write(1),
   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  }

楼主:
电机就是不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