产生1kHz正弦波

楼主(2013-05-04):
用文氏桥没做出来,还有其他方法没?

网友A:
因为你自动限幅没做好。

网友B:
用文氏桥没做出来, 应该是很好的电路, 怎么会没有做出来呢? 什么问题

网友C:
用单片机的可编程时钟输出

网友D:
各位可别以为文氏电桥是个多么高级电路,文氏电桥仅仅是要宽范围调整振荡频率时比较方便而已。

楼主没有说对输出幅度、正弦波形失真度、频率稳定性等等性能要求,只说了个1kHz正弦波。有了前述这些指标,才好推荐。

网友E:
ICL8038,MAX038,试试,直接有输出正弦波.

网友F:
随便一个单片机也可以产生啊!

网友G:
移相、正交等等,只要你开心

网友H:
其实只要在有源音响上扬声器两端引根线就好!
具体还要看要求,低的话随便找个PWM单片机会自己R2R电路做DA(DACIC最好)查表设定就好了

网友I:
找个1K晶振 做多方便

你到市场上找个1kHz石英晶体给大家看看?

网友J:
用单片机做,频率稳定性与晶振同级。建议MCU+DAC,电压输出的DAC更简单。

网友K:
楼主看看这个动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