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求解!!ARM 数组写的跑马灯的问题!

楼主(2013-05-04):
#define rGPBCON (*(volatile unsigned*)0x56000010)
#define rGPBDAT (*(volatile unsinged*)0x56000014)
#define rGPBUP  (*(volatile unsigned*)0x56000018)

void delay(long z);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rGPBCON=rGPBCON &=(~((3<<16)|(3<<14)|(3<<12)|(3<<10)|(3<<0)));
        rGPBCON |=((1<<16)|(1<<14)|(1<<12)|(1<<10));
        rGPBUP   =0x7ff;

    unsigned char led[]={0x7df,0x7bf,0x77f,0x6ff};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GPBDAT=led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delay(long z)
{
        while(z--);
}

程序如上,编译时3个错误,提示数组初始化那儿没法在下面的语句块中出现!求解!!!

楼主:
晕 ,忘记给分了,头次发帖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src\跑马灯5.C(13): error:  #268: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

这是错误提示!有没有人啊!!!!

网友A:
同为新人,顶一下。但是我也刚学不久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希望有高手来帮你解决。

网友B:
声明语句要放在代码块的最前面。
unsigned char led[]={0x7df,0x7bf,0x77f,0x6ff};
    unsigned int i;
这两句往往前面放看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声明语句要放在代码块的最前面。
unsigned char led[]={0x7df,0x7bf,0x77f,0x6ff};
    unsigned int i;

正解

网友D(2014-01-16):
#define rGPBCON (*((volatile unsigned *)0x56000010))
#define rGPBDAT (*((volatile unsigned *)0x56000014))  // 你的unsigned 让我中了半天 呵呵
#define rGPBUP  (*((volatile unsigned *)0x56000018))

void delay(long z)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int i;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led[]={0x7DF, 0x7BF, 0x77F, 0x6FF}; // 确实要放在前面 unsigned char 最大到 0xFF ,芯片手册[0-10] 位, 不是[0-31]

                rGPBDAT |= (0xF<<5);

        rGPBCON &=(~((3<<16)|(3<<14)|(3<<12)|(3<<10)));
        rGPBCON |=((1<<16)|(1<<14)|(1<<12)|(1<<10));

                rGPBUP |=(0xF<<5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4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GPBDAT = led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delay(long z)
{
        while(z--);
}
感谢楼上各位指点,我也是菜鸟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