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2个数码管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04):
问题是关于单片机用2个74HC164驱动2个数码管的,用单片机的2个IO口采用模拟时序的方法控制74HC164.出

现的问题就是,每次我想让两个数码管显示66或者00的时候,个位的数码管就是显示全亮,十位的就是显示六。

不知道问题在哪儿。 求助下吧。单个数码管显示是没问题的。

楼主:
程序贴上,就是用IO模拟时序的。请大家帮忙
通过主程序连续两次调用sendbyte(6);显示的十位是正确的6,而个位却是全亮,挠头。
void seg_h(void)   //IO模拟时序,在上升沿送个高电平信号。
{
    Low_CLK;
   Delay(1);
   High_DATA;
   Delay(1);
   High_CLK;
   Delay(1);
}
void seg_l(void)  //在上升沿时。送个低电平信号进入164
{
    Low_CLK;
   Delay(1);
   Low_DATA;
   Delay(1);
   High_CLK;
   Delay(1);
}
void sendbyte(uchar byte)   //  显示相应数字,连续调用2次该函数去显示66或者00时,十位显示正确,但 是个位显示全亮
{
   uchar num,i;
  num=tab[byte];
  for(i=0;i<8;i++)
   {
  Delay(1);
  if(tab[byte]&0x01)
   seg_h();
  else
   seg_l();
  tab[byte]>>=1;
  Low_LED;
   }
  Delay(1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