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可编程增益放大器中的增益该怎样理解?到具体编程中该如何操作?

楼主(2013-05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看 PDF 说明书 会得到答案的

网友B:
比如说单片机的可增益运放,只需要根据PDF文档,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即可实现可编程放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比如说单片机的可增益运放,只需要根据PDF文档,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即可实现可编程放大! ...

就是按照datasheet配置增益寄存器的,但是采样值并不是按照放大倍数的增大而增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 PDF 说明书 会得到答案的

正是因为讲的不是很清楚,才发帖子求助各位

网友C:
一种是固定放大倍数,比如,已知输入信号最大范围,则可以直接放大到接近满量程,之后,放大倍数不再变化。

另外一种是放大倍数可变。先不放大,采一个数,如果这个数小于量程的一半,则把PGA放大一倍,再去采下一个数,如果这个新采的数还是小于量程的一半,则之后继续放大;如果这个数大于量程的一半,则不再放大。反之也是一样。这种情况的应用前提是采集缓慢变化的直流信号。

网友D:
你需要多大的增益就设置为多大,设置方法见器件手册。

网友E:
其实看手册就知道的,以前在学校玩的是AD603,以及vra801,这些就是典型的可编程运放,需要计算公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