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正在使用16f616芯片做产品,不知道从哪入手

楼主(2013-05-04):
求助:正在使用16f616芯片做产品,不知道从哪入手,设置的管脚定义在软件仿真时事对的,下载到产品时就错了,这是怎么回事?哪位兄弟给个完整的C语言列程参考一下,请发到我的邮箱:lpfmeteor@126.com

网友A:
你的配置位是不是设置有问题?还有就是你的描述不清晰。出现什么样的错误也说下。这样才好帮你分析一下。

楼主:
弓长月月鸟兄弟,你的QQ是多少,我加你QQ

网友B:
1、检查振荡源是否实际工作了?
2、检查看门狗是否发生溢出了?
3、检查IO设置代码是否设错了?
4、。。。

楼主:
谢谢yewuyi,我晚上回去检查下,616芯片的TO是上电就震荡的,芯片手册是这么说的

网友B:
虽然上电就震,但是,如果你外部实际挂的和配置字不符合,它怎么振荡呢?

例如,你外部实际挂的晶体,但配置字写成了RC,它还怎么振荡?

楼主:
我没接外部晶振,我现在只是用IO做按键功能,例如:我将RA4定义为高电平,我检测RA4是否为0,为零则进入按键功能,RC1口点亮发光二极管,在使用软件仿真时我的IO口电平是对的,但是下载到单片机时我不按按键,二极管就点亮了,IO口方向都设置没有问题,ANSEL寄存器也设置为数字IO口了。

网友A:
直接整个流水灯程序正常吗?你的晶振配置是哪个?

楼主:
我只有一个灯,晶振配置为4MHZ

网友A:
你先程序改成LED亮灭,再烧录进去。如果不能够正常工作。那么就是单片机初始化有问题。

网友B:
我好奇怪,你没接晶体,但又配置成了4M晶体振荡,怎么能工作的呢?

楼主:
我在初始化的时候,LED闪烁3次是没有问题,就是带按键功能时,RA口出问题了,LED用的是C端口,

楼主:
616有内部时钟源,可选4M或8M,在CONFIG配置里面有设置

网友A:
你能具体把你配置的时钟说出来吗?CONFIG

楼主:
CONFIG=0X0044,

网友A:
CONFIG(0x0064);你试试看怎样

网友A:
刚才看错了,不知道你有没有设置WPUA和IOCA寄存器。水平有限。一切以权威为准哦。

楼主:
WPUA寄存器、状态寄存器、IOCA寄存器我都有设置,晚上回去试试,谢谢兄弟们的热心帮忙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是编译器设置问题,谢谢大家帮忙

网友:
到头来是编译器设置问题啊